楼主(2016-05-14):
我安装时一直说无法打开msvcrt40.dll。和空间不足。谁能指教下

网友A:
你可以点击C盘---找到 windows---在找到system32---再找到msvcrt40.dll后右击管理员取得所有权,你的软件安装也需要管理员运行。
我试过了,,没找到这个,网上下了一个,这样做了 还是一样的不行
独自漂泊

网友B:
我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论坛的所说的方法都试了一遍,最后重装系统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个别的朋友通过论坛上所说的方法把问题解决的!

网友C(2016-07-07):
软件问题,昆仑通态很好装,你从官网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