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逻辑测试时修改梯形图后,必须得关掉测试重新启动么

楼主(2016-05-14):
如题,每次改完题型图后都得关掉调试重新启动,在找出监视的软元件,好麻烦的说,否则程序就没办法按照改过后的梯形图运行,是不是有其他方法。新人一枚,还请赐教

网友A:
你说的不够清楚,,有点没懂,如果是要在运行中修改plc梯形图,是可以的。首先将plc调到监视(写入模式),将需要修改的更改完,然后转换就ok了。

网友B:
是要关掉调试再打开,它有一个模拟写入PLC的过程,不然执行的就是修改前的程序,相当于没有把修改过的程序写入PLC

网友C:
就是楼上说得正确,但是如果用GX Developer 话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用GX Work就不会出现,可以直接修改程序后写入模拟器运行。

楼主:
确实是developer的,有其他解决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