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5):
有一块模板,160个孔,孔大小3MM,8行20列,行距12.5MM,列距3MM,用螺距10MM的螺杆,三菱伺服MR-J4-40A配伺服马达,上位机也是三菱的PLC。

伺服驱动的脉冲当量通过电子齿轮设为了2μm,接了INP,定位范围25,其他I\O接线就只是让伺服正常工作而已

目前就是上位机给的脉冲数没有错,但伺服马达总是走多了,有时候走多零点几个毫米,我要求的精度都是5个丝以内的,这样的位置根本不行,不在孔的中心

白搭。我也调过位置增益,前馈增益,还有加减时间,但总是太盲目。有时候调整参数会走得少,有时候走得多。想求教是否需要使用A相B相Z相这些反馈才走的准?

网友A:
网上搜来的,不知是否有用......

伺服系统分辨率要根据你的选型决定,比如你选择三菱MR-J3系列伺服,那么电机分辨率是26万多,这是固定分辨率,要想达到这个精度就要从各方面来保证,首先将定位到位值调小,默认是50个脉冲,将其调整到10或更小一点,将增益前馈调大,这样才能保证剩余脉冲最少,最重要的是要选择好控制模块,要达到电机的分辨率一般脉冲定位模块是不能兼顾速度和精度的,因为就算是差分输出的模块最大也只能达到1mbps的输出频率,这样在最大精度时只有240圈/分钟的速度,显然是不能满足一般要求的,所以我们要选择通讯控制型驱动器和PLC模块,选择内置定位功能的驱动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