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路脉冲带两轴来实现同步,可行吗?

楼主(2016-05-15):
突发奇想,想问问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A:
直接带信号分配无法做到一致吧?

楼主:
如果两个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并接到同一个脉冲点上,会怎样呢?

网友B:
驱动能力够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等于同时点亮两个LED而已。至于能不能同步真的没试过了。

网友C:
可以驱动,,同步效果不好说

网友D:
主要是同步问题不能保证,不建议那样做

网友E:
简单的控制输送带,分别控制两个驱动器的分子分母比例就行
加油!!!

楼主:
我也估计不大可能实现,不然要那些龙门功能来干嘛呢
但还是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罢了。

网友F:
这样是不可能的,两个驱动器同时接收一路脉冲是不能使两台电机达到同步的,一个是两台电机本身就是有区别的,再有就是驱动器接收电机反馈的误差信息所做出的补偿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感觉不会很精确

网友H:
可以这样:
脉冲驱动一个伺服A,将伺服A的编码器脉冲输给伺服B,就能达到同步了,好比二个同步轮用同步带连动,一个主动一个从动以求同步效果。
相信自我!

网友I:
伺服参数都一样可以的。

网友J:
感觉不行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样:
       脉冲驱动一个伺服A,将伺服A的编码器脉冲输给伺服B,就能达到同步了,好比二个同步轮用同步带连动,一个主动一个从动以求同步效果。

你确定伺服B不会滞后?就好比你PLC脉冲发完的那一刻,伺服正好到位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试过会动,就是同步性不是很好

网友M:
t同步性估计不行

网友N:
有误差的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