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6-05-15):
我是名新手,我请教高手一下,谁能给我讲讲plc中的定时器与计数器的相关的知识

网友A:
找一本PLC编程手册里面都有

网友B:
定时器记时间
计数器记个数

网友C:
定时器,每一个时基,设定定值减1,当设定值减到O时,输出,断开时复位。
计数器,每接通一次加1,等于设定值时,输出,断开时复位。

网友D:
具体可以多看手册,看不懂再问

网友E:
这个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F:
看指令手册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