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安装好后打不开

楼主(2016-05-16):
EPLAN软件安装好后打不开,请会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A:
没有和谐好,这个软件比较难安装,慢慢来,多试几次。我每次安装差不多都花几个钟头来安装和谐。没办法,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哪一步起了作用。

楼主:
你的软件在哪里下的,

网友B:
看样子用的是64位的系统吧,禁用数字签名启动电脑,试试。
如何可以打开,就是Virtual USB MultiKey驱动没有安装好。
在正常启动电脑,用dseo13b.exe设置一边就OK了。

网友C:
3楼说的对。
用dseo13b.exe禁用数字签名后重启,在设备管理器中手动添加-过时硬件,指定到multikey.sys路径,关机重启。
再安装HASPUserSetup.exe,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要不你们给我一个我来下吧
我的邮箱
342925306@QQ.COM
谢 谢

网友D:
64位的比较难搞, 我感觉工控人的电脑还是32 win7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