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带FX2N-1PG控制四轴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6-05-16):
1PG模块控制IAI的脉冲型电缸,电缸自带回原点,只要PLC给个原点复归信号就可以,回原点后会输出回原点完成信号。
那么我想请问1PG的BFM设置的参数,会不会和电缸的回原点冲突?

网友A:
用IAI电缸本身IO回原点,1PG设置的回原点就可以不用,如果同时回的话,IAI回原点会自动优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AI电缸本身IO回原点,1PG设置的回原点就可以不用,如果同时回的话,IAI回原点会自动优先的。
谢谢您的回答,那如何不用1PG的设置回原点呢,怎样屏蔽1PG不用的这些参数呢,还想请问下FX3U不带定位模块最多只能控制3个轴吗?

楼主:
希望懂这方面控制的大大给予指导,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