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DCMP       K8M      K0        M1100    是啥意思?  请师傅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CMP 比較指令
DCMP 32位元比較指令

网友B:
K8M 有点问题吧,感觉M后边应该有些数字,比如K8M 0    K8M 10等等。K8代表4X8=32个数据位。如果是K8M0的数据格式,应该是指从M0-M31一共32位数据。如果是这样的指令格式:DCMP K8M0 K0 M1100,你可以仿真测试一下,M0-M31只要有一个位为1 也就是大于0了,那么M1100动作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对dcmp是三凌双字比较指令M后要有数字否则编译不会通过
desano

网友F:
引用 网友B:
K8M 有点问题吧,感觉M后边应该有些数字,比如K8M 0    K8M 10等等。K8代表4X8=32个数据位。如果是K8M0的数据格式,应该是指从M0-M31一共32位数据。如果是这样的指令格式:DCMP K8M0 K0 M1100,你可以仿真测试一下,M0-M31只要有一个位为1 也就是大于0了,那么M1100动作

二楼的说法正确,支持

网友G:
二楼的说法正确,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K8M 有点问题吧,感觉M后边应该有些数字,比如K8M 0    K8M 10等等。K8代表4X8=32个数据位。如果是K8M0的数据格式,应该是指从M0-M31一共32位数据。如果是这样的指令格式:DCMP K8M0 K0 M1100,你可以仿真测试一下,M0-M31只要有一个位为1 也就是大于0了,那么M1100动作

我想问问为什么K8代表4*8=32个数据,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应该是 DCMP K8M230 K0 M1100

网友I:
二楼正解 讲的不错

网友J:
是PLC出现故障显示不完整,我也碰到过,一般是时间比较长的PLC才出现

网友K:
二楼完美解答。

网友L(2016-07-06):
二楼的解释到位

网友M:
你這個是個錯誤的東西。沒有K8M .請確認後再發。

网友N:
二楼正确支持

网友O:
有些问题啊。不过K8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