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延时转移的问题

楼主(2016-05-16):
sfc图,我想一个状态结束后延时2秒再跳到下一个状态,用定时器触头做转换条件,我这样写有没有问题,rst m30 会不会使T4失效,转移不了?
实际使用时,有些图可以正常转换,有些却不可以,是不是这个复位m30有问题?
[attachment=147609]

网友A:
你可以在RST M30那里 串个M24的 常开啊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先SET M24 然后在RST M30,这样可以避免PLC扫描问题。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D:
二楼说法OK

网友E:
2楼正确,同等条件下,RST优先。这样可以保证先SET M24,再RST M30

网友F:
支持楼上的
ying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