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安装完GXDeveloper,使用USB数据线连接FX3G 找不到USB驱动,什麽问题 ?

网友A:
软件自带USB驱动,需要手动指定驱动路径,在安装好的编程软件文件夹内。

网友B:
楼上正解,我前几天也遇到类似问题,USB那有黄色感叹号,后三菱热线指点,手动安装驱动 比如我的电脑是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搞定,可是问题来了,三菱PLC的USB驱动搞定了,维纶的触摸屏的USB驱动却死活装不上了,虽然按维纶技术热线指导也手动安装,但是始终没安装上,老提示没有比现在更好的驱动,USB那也没有黄色感叹号,又是重装软件,又是换不同的驱动盘符安装,都无效,我怀疑和三菱的USB驱动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我前几天也遇到类似问题,USB那有黄色感叹号,后三菱热线指点,手动安装驱动 比如我的电脑是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搞定,可是问题来了,三菱PLC的USB驱动搞定了,维纶的触摸屏的USB驱动却死活装不上了,虽然按维纶技术热线指导也手动安装,但是始终没安装上,老提示没有比现在更好的驱动,USB那也没有黄色感叹号,又是重装软件,又是换不同的驱动盘符安装,都无效,我怀疑和三菱的USB驱动是不是有冲突?

应该不存在冲突,因为我电脑同时安装了你说的两个软件的USB驱动的。还有西门子,OMRON的USB驱动也安装了。完全没有冲突的。

网友C:
触摸屏软件有些要用USB连接上触摸屏后才能够安装驱动,找到软件安装目录,若长时间显示驱动正在安装中,拔掉USB线再插上试试,希望有帮助。

网友D:
安装数据线自带的驱动,比较稳定的

网友E:
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F:
驱动程序手动安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