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5U 怎么实现 正反移动?
这个例程  怎么实现 正反转的,5U 的 DRVI S1 S2 D1 D2  中的D2 是定位完成标志 和3U 的正反方向不一样  例程中 也没有反向脉冲符号 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设置数据中,脉冲由Y0 发出,Y4控制方向信号,当你发送正脉冲时,就正转运行,发送负脉冲时,就反转运行。

楼主:
3U 定位是这样的  脉冲 后面是方向
5U 定位手册上写的 是 K1 相当于Y1口 后面跟的是一个完成位 M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数据中,脉冲由Y0 发出,Y4控制方向信号,当你发送正脉冲时,就正转运行,发送负脉冲时,就反转运行。

5U 的 指令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5U 的 指令 这个怎么解释

K1,表示轴1,Y0发脉冲,Y4控制方向,D300是发送的脉冲数,K10000是脉冲频率,M1为脉冲发送完成标志。

■内容、范围、数据类型(DRVI)
• FX5操作数
操作数内容范围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标签)
(s1) 定位地址或存储了数据的字软元件编号*1 -32768~+32767
(用户单位)
带符号BIN16位ANY16
(s2) 指令速度或存储了数据的字软元件编号*2 1~65535
(用户单位)
无符号BIN16位ANY16
(d1) 输出脉冲的轴编号K1~4 无符号BIN16位ANY_ELEMENTARY
(WORD)
(d2) 指令执行结束、异常结束标志位的位软元件编号 位ANY_BOOL
• FX3兼容操作数
操作数内容范围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标签)
(s1) 定位地址或存储了数据的字软元件编号*1 -32768~+32767
(用户单位)
带符号BIN16位ANY16
(s2) 指令速度或存储了数据的字软元件编号*2 1~65535
(用户单位)
无符号BIN16位ANY16
(d1) 输出脉冲的输出位软元件(Y)编号0~3 位ANY_ELEMENTARY
(BOOL)
(d2) 输出旋转方向的位软元件编号 位ANY_BOOL
*1 可以变更定位动作中的定位地址。(27页 定位动作中的定位地址变更)
*2 可以变更定位动作中的指令速度。(28页 定位动作中的指令速度变更)

网友B:
唉  你们都混5U了哦。俺还一直混1S 1N呢,2N都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