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这是个什么鬼。。怎么弄啊

楼主(2016-05-17):
在线等。。。
都安装好了还以为能打开了。

网友A:
西门子软件就是不好用

QQ980347789

网友B:
西门子授权管理器软件。STEP7软件必须的。

网友C:
打不开?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2016-12-15):
是西门子授权管理器软件,S7-200及LOGO不需要,S7-300以上需要授权码,STEP5.5需要授权码,如果没有授权码,程序不运行。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