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西门子EM232控制三菱D740变频器调速,变频器参数设置好,PLC用AQW0做电压或电流调速,我用模拟量模块的M0和V0接变频器的10线和2号线或者5号线很2号线都不行,请教师傅帮我解答下这线改怎么接?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接2号(+)和5号(-),PLC模拟量输出用1--10v电压输出。

网友B:
查下使用手册,看端口默认的是0-10V还是0-20mA输入,可能需要改一下参数进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