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取消机器人的预约信号

楼主(2016-05-17):
在现场遇到问题,plc给机器人一个预约的脉冲信号,机器人锁定住信号,等待执行完正在进行的步骤再做预约的动作。现在想在预约成功后取消掉预约信号,plc好像改不了

网友A:
把PLC的脉冲信号改为常闭信号?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给机器人的信号只给一个扫描周期,机器人自己保持这个信号的

网友B(2016-06-26):
现在解决了么这个问题?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C:
我现在还没接触到机械人呢

网友D:
是什么品牌的机器人,有具体型号吗,最好有控制箱的说明书,说明书内至少要包含各COM口或CON口的接口定义,如果你有这些资料,我给大家,给你出谋划策,你什么有用的信息都不反映出来,我们也爱莫能助

网友E:
机器人接收一个PLC信号后锁定后 反馈给PLC一个脉冲信号解锁不行吗

网友E:
完全可以用PLC把所有外面控制信号完成,让机器人动作完成一个周期后再预约。信号相互锁定解锁。

网友F:
有这么复杂吗 信号都可以PLC处理掉了 机器人只要判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