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产量自动统计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05-17):
想要对全年的每日产量进行自动统计,并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该如何写程序?PLC为3U系列,HMI为GT1055-QSBD-C,求大神指点
难点:工作日与星期一、二。。。日如何实现一一对应?因为并不是每天机器都会开动,也并不是每天只开机一次。

网友A:
写入触发信号用1S特殊软元件M8013或产品每次生产完成信号
日期年月日D8018 D8017 D8016和产量分别存到一个D软元件区,用变址存储
存储序号要根据日期来确定,存储序号是一个难点
触摸屏上做查询接口,可以上下翻动查看

网友B:
刚设计并安装调试了一个,只是我用来统计每天、每月的异常停机次数和时间(每星期、每月自动循环清零)

网友A:
看看。…。…。…。……
非常感谢,已经打开了,好好消化消化
下载积分:+2(yuezhenyi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楼主:
怎么都是xml文件啊,这种文件三菱编程软件好像不能识别啊,求如何使用?

网友C:
用的是三菱屏吗?

网友D:
HMI为GT1055-QSBD-C是什么牌子屏
搜下就知道是三菱的屏了嘛

网友E:
搜下就知道是三菱的屏了嘛

网友F:
无语啊、、、、、
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