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三菱L02系列的plc程序编程电缆能用usb吗?是的话发个链接图片  是usb转t口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可以用USB,不是T口,micro usb,即之前山寨机的数据线,现在手机是mini USB.也可以用以太网直连,这个更容易找。

网友B:
建议你用以太网!

网友C:
mini USB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