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1E 程序执行问题

楼主(2016-05-17):
我是欧姆龙初学者一枚 今天第一次写程序 监控结果是能流已经到最右侧 但是就是线圈驱动不了 强制ON可以 就是输出不了 为什么

楼主:
另外 PLC运行灯RUN 为黄色常亮

网友A:
你把你编写的程序发上来看看,可能是编程模式吧!

网友B:
我有实物,可以帮你验证。程序发一下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网友C:
你里面有上升沿之类的东西么,程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D:
這個要看看你用了什麼指令才好說

楼主:
怎样上传文档

楼主:
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 为什么在原点回归时候 总是在左右极限之间来回走 遇到原点信号也没反应 是不是设置错了 求解

楼主:
PLC 为CP1E-NA20DT-D 原点接0.00端口

网友E:
线有没有哦接错哦?

网友F:
CP1E和CP1H 進傍點和Z相點IO腳位不同
你這個現像遇進傍點時無減速動作一定
PLC腳位接錯,沒記錯0軸近旁點是0.10

网友G:
当前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