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6-05-18):
各位师傅 请问FX2N-4AD-PT模块的 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对应数字量输出 是1就对应 0.2-0.3°C的意思吗? 还是其它的意思??、、、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误差吗
0.2-0.3°C是它模块误差的意思》???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分辨率指模块可以设别的最高精度。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C:
就是精度 能够分辨的最小单位
热心助人!

网友D:
分辨率就是精度的意思
真诚感谢!

网友E:
数字量能够达到多少位的意思,相当于定时器0-9999一样
真诚感谢!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