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两个触摸屏的功能一模一样,型号什么都一样,RS422通信接口

网友A:
不知道用加一个fx3u-422-adp插上面可不可以   两屏 同时插两个422口   望搞过的人回复一下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等高人解答

网友C:
还不如用485通讯,在PLC上加一个485BD功能卡就可以了;这样速度也快,抗干扰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用485通讯,在PLC上加一个485BD功能卡就可以了;这样速度也快,抗干扰也强。

不知道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加一个fx3u-422-adp插上面可不可以   两屏 同时插两个422口   望搞过的人回复一下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可以不

不知道呀

楼主:
买一个FX3U-422-BD模块试试

网友D:
试过加一块422-BD的通信板,使用其中一个连接电脑,另一个接触摸屏,同理应该可以的,你可以加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加一块422-BD的通信板,使用其中一个连接电脑,另一个接触摸屏,同理应该可以的,你可以加下试试。

准备试验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E:
除了内置编程口,可以添加一个FX3U-42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