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18):
欧姆龙NB5Q触摸屏与PLC通讯链接上了,但是在触摸屏上写数值输入元件的值,触摸屏与PLC通讯就断开了,那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我用的是nb7w00b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通讯参数哪里有问题

网友C:
会不会本来就没有通讯上,只是刚你你点的时候通讯断开的指示窗口就跳 出来了

网友D:
查一查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E:
是不是通讯参数哪里有问题

网友F:
通讯线的焊接方法
描述:通讯线的焊接方法

网友G:
某个参数设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