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16EYR是做什么用的e

楼主(2016-05-18):
修老机器,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百度上好像也没有啊,在线等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B:
输出扩展模块 继电器型的 你可以查一下三菱产品的命名规则就知道了

网友C:
单元类型:M---基本单元
E---扩展单元(输入输出混合)
EX---扩展输入单元(模块)
EY---扩展输出单元(模块)
输出形式:R--- 继电器输出
T--- 晶体管输出
S--- 晶闸管输出

网友D:
输出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