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编程时,编译时出错,报警代码F1028
desano

楼主(2016-05-18):
编程时我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编译时出错,F1028见下图
desano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寄存器D的范围超出范围,把数据改为D500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你在程序中使用的寄存器D和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里的D重复了,使用标签后编程软件会自动分配软元件在标签里用寄存器D默认的是D512--D999,你也可以在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里更改。
GX work编程时,编译时出错,报警代码F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