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通信问题!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2016-05-18):
我有一台FX-3GA-64MR和一个台达B07-S411的触摸屏,因为COM2要用来跟变频器通信。所以要用COM1跟PLC通信。可COM1只有232请问有这样的数据线买吗可以直接和PLC通信上吗?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没好,试不出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处理好了,谢谢
处理好了,也应该给个处理方法以便大家学习。三菱的串口编程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编程电缆改造下,或者加232bd模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怎么改啊师傅。那配件的说用232转485转接头。可一下有一下没有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