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救助各位师傅进来帮帮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6-05-18):
请问各位大师傅 电机的扭矩44Nm 没加减速比能带动多重的东西。
还有就是图片中的气爪的夹持力N 对应的比如图上型号16D的气爪 它的 外径夹持力是34 是代表能夹多重的东西。 懂得大哥师傅帮帮我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34N/9.8=3.47KG‘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B:
气爪的夹持力就像手脂的抓紧力,与能抓起的重量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简单关系。
如手能抓起一个钢球,但如果钢球表面有油,就很难抓起。说明同样夹持力,但物件摩擦系数不同,能抓起的重量也不同。
要抓举一个杠铃,手能紧抓(夹持力够),但手臂力不够还是提不起来。
所以提升能力不是简单一个气爪的夹持力能决定的。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lu08171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