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用宏程序读取plc数据并存入触摸屏寄存器?求范例?

楼主(2016-05-19):
威纶触摸屏用宏程序读取plc数据并存入触摸屏寄存器?求范例?

楼主:
指令getdata setgata、威纶触摸屏,西门子s7-200cn 读取数据VD4000 宏程序怎样写才能用?

网友A:
编程软件有详细帮助,你按它指定格式写宏指令程序即可,很简单的

网友B:
一个等于号解决了

楼主:
这两种都试过了没用,宏程序也是对的,就是传不出数据,头大了,,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