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前辈,三菱FX1NPLC读不了程序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19):
今天去帮个朋友搞台设备,他们有台设备用的FX1N-40MT的PLC,程序是以前一个卖PLC的人写的,加了密码,我随便找个软件破了密码,但是用GX Works2读程序却没有MIAN选项,程序也读不出来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desano

网友A:
换使用GX-Developer试试,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楼主解决的话分享一下办法

网友B:
用GX软件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用GX软件试试

网友D:
呵呵,不简单呀

网友E:
传说中的‘超级加密’。1s的见过,1n的没见过

网友F:
先讲参数设置成默认,只写入参数,千万别连程序一起

网友G:
你先选中你的读取内容才行

网友H:
请按6楼的方法去做,这样可以读出程序

网友I: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