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软件是SP9,win7 64位无法选com口

楼主(2016-05-19):
]如题,软件是STEP7 MIRCO WIN SP9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在pG/PC接口里面选了PPI,但是PPI本地里面只有一个USB,没有COM。
[attachment=147704]
不能用国产的PPI电缆吗?

网友A:
COM是串口。你的电脑有串口吗?你需要用USB虚拟一个串口出来,需要安装你通讯适配器的串口驱动。

网友B:
USB驱动安装好了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我也遇到这问题,楼主解决了说下啊!

网友D:
必须安装Win7 64位驱动!

网友E:
你装tia v13了吧

网友F(2016-11-25):
要装个驱动的,网上百度下就有的

网友G(2017-01-12):
对,如果装了TIA V13,而且V13版本不够高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想解决的话有2个办法:1、卸载或者升级TIA V13到最新版本;2、装虚拟机,虚拟机里面只装200软件
引用 网友E:
你装tia v13了吧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求解决问题

网友I:
没有安装电缆驱动程序
永远年轻

网友J:
应该没有安装好驱动程序

网友K:
要装个驱动的,网上百度下就有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L:
      楼上说没有安装串口驱动的,你们试过没有?这个问题就算安装了串口驱动也还是这样的情况,里面还是没有串口选择选项,也不是安装ITAV13 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上说没有安装串口驱动的,你们试过没有?这个问题就算安装了串口驱动也还是这样的情况,里面还是没有串口选择选项,也不是安装ITAV13 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L(2017-02-23):
引用 网友M:

怎么解决的啊?

       这个要另外安装一个插件才能解决的,我找了很多资料才解决的,不过我现在不用com口,所以也不搞这个了,我是两年前搞的,现在也忘记;额,你找找看,有解决方案的。不过比较难找。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这个要另外安装一个插件才能解决的,我找了很多资料才解决的,不过我现在不用com口,所以也不搞这个了,我是两年前搞的,现在也忘记;额,你找找看,有解决方案的。不过比较难找。

      刚刚查了下,你要装一个S7DOS的插件。我以前是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要装这个插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