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和台达触摸屏B07S411通信问题。急!

楼主(2016-05-19):
台达B07S411只有COM1和COM2两个通信口。COM2有485要用来和变频器通信。而COM1只有232。现在要用COM1和PLC通信怎么办?用什么数据线?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买 一个fx3g-232bd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PLC485通讯板也可以

网友C:
台达DOP-B07S411 COM2也支持422在软件里面选择COM3,可以直接和FX3GA的通信口通信。如果人机的COM2口用到其他的地方只能用COM1的话,那PLC那边加一个FX3G232BD板就可以了

网友D(2017-04-05):
不用加232模块,直接把COM2设置成485就可以了。线买现成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698461957.49.FiAZ22&id=3476234020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