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19):
今天遇到空压机用压力变送器控制,然后变送器坏了。空压机不停的加压。这个好像是模拟量和设定值控制。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求指教

网友A:
用2个压力变送器,一个作为反馈,一个作为压力监控,设置偏差范围。如果任意一个有异常,输出报警并停机

楼主:
谢谢。我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