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力矩控制求教

楼主(2016-05-19):
请问用变频器做力矩控制 怎么做? 变频器要用支持力矩控制的专用变频器吗? 电机要用力矩电机还是普通的变频电机?

网友A:
力矩变频器有很多变频器都支持的

网友B:
用变频器做力矩不理想

网友C:
有PG的转矩控制精度高

网友D:
看变频器的功能 有的有这个功能,用普通电机就行!

网友E:
求高人解答

网友F:
都知道力矩电机 可以堵转 转速也是可以

网友G:
用变频器做力矩控制,变频器需要是矢量控制才可以,V/F控制的方式不可以做力矩控制,电机選用普通的变频电机或感應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H(2016-12-05):
可以的,用三凌A840的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I:
变频器控制力矩,有好多牌子可以 安川h1000
三菱a840
蓝海华腾
英威腾等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