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宏指令有错吗?运行不了

楼主(2016-05-19):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3]
GetData(a[0], "Local HMI", LW, 0, 2)
a[2]=a[1]+a[0]
SetData(a[2], "Local HMI", LW, 2,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存檔時有說宏指令有錯嗎 ?
有錯軟體會通知。

网友B:
你设置触发宏指令条件了吗,是打开画面运行,周期运行,还是按键运行。a[1]值呢

网友C:
维纶要留点悬念。要不怎么玩

网友D(2016-12-13):
米你的a[1]都没有定义

网友E:
程序没有问题啊,运行不了,是没有执行吧,可以做周期执行,也可做元件触发执行,还可以做PLC控制执行
静水深流

网友E:
怎么没定义,开头都说了a有三个:short a[3]
引用 网友D:
米你的a[1]都没有定义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