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本人最近接了一个案子,案子看起来很简单,就是4个伺服电机,轴就是X轴、Y轴、Z轴和一个U旋转轴,都是单轴控制,没有插补。。
自己使用了欧姆龙CP1H的PLC和威纶通的触摸屏,动作调好后,今天屁颠屁颠的把设备交过去了,却被打退了。

没有办法,只有到这里求助了,求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了。如果有大神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编过,提供一个思路。D0到D10作为动作寄存器,X轴动作第一步动作,D0存入1,Y轴第一步动作则存入2,D1同样,某步动作存入某的数。
      按照流程操作,第一步用DECO对D0解码,相应的的动作完成后,对D1解码,如D寄存为0刚返回第一步或结束。
[attachment=1477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序要很复杂的计算吧。

不怕计算啊,主要是没有思路啊!

网友C:
这个不难,第一确定,产品数量,根据数量编写每一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第一确定,产品数量,根据数量编写每一个动作,

动作是由客户编辑的啊,启动按下,哪个轴先动,哪个轴后动,动多少位置。不是我来编辑的,是由客户的编辑的。就是有示教功能。

网友D:
这程序一点都不难   你的思路问题  你是想着 运行一个接一个写  其实不需要 运行步骤只要一套   其他的只是数据传送 处理 排列的问题  想通了 就没什么了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以利用配方来做,不知道维纶有没有配方这个功能

网友F:
    將所有動作用子程序寫好,接著將所有程序都各用一個DM賦予不一樣參數
    HMI規劃所有子程序名稱,就可編輯動作程序,自動開始比較第一個程序參數
    就知道要執行什麼動作,動作完成比較第二個程序參數,依此類推比較到最後
    執行一段回到初始狀態就行啦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D:
    配方是 设置好 保存用的   他这功能 一般用间接寻址  其实就是这一步动哪个轴的问题 他要的就是 可以随意选择 动哪个轴

网友G:
    觉得用配方来做还是比较简单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F:
    11樓謝謝啦,配方不是不可行,但需要清晰邏輯想法,並不是一般初
    學者容易上手的,提供簡單想法,入手候再如何改造,比較不會有挫折感
    提供各位供控大師參考

网友H:
用一个寄存器分别存入1、2、3等等来条用不同的子程序,即可在触摸屏上编辑先后的动作来执行的,这在电镀行业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个寄存器分别存入1、2、3等等来条用不同的子程序,即可在触摸屏上编辑先后的动作来执行的,这在电镀行业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可以加我QQ吗?我753066688

网友I:
我们这儿也有一台类似的设备,操作方式和楼主说明的一样,只是我们这个设备只有X,Y R轴,而且这三个轴是同时动作的,设备加密了,没有看到程序。一直没有搞明白厂家是怎么编的程序。

网友J:
其实就是模块化编程,然后通过触摸屏选择如何调用及参数设定。

QQ:346994482

网友K:
这种其实很简单的 用变址 和 配方

网友L:
好改一点的思路,就是你把每个轴定义一个编号,编号分1234等,选择哪个唯一,哪个就先动以及先动的距离
yanzhi2008

网友M:
用FINS,FDEL进入编辑动作代号和执行脉冲数,用变址方式进行机种号切换

楼主:
变更了方案,改用热龙智能科技的运动控制器加昆仑通态的人机界面,他们公司类似方案很成熟。刚把控制器定下来,还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N:
运动控制等于编程,那确实怎么玩都可以了

网友O:
用运动控制器其实很简单的。如同数控一样。只提供平台。程序用户自主编制。

网友P:
电镀线你见过没?
和你说的类似
用户可以自己编写代码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Q:
感觉一点都没有挑战!关键是思路要清晰!

网友R:
你看到的完全就是一套数控做下来的,

楼主:
我们老板看我用PLC做不来,开始质疑人的能力了。说PLC控制机械手,示教编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他十年前就开已经看到了。
伤心啊,如果有人能用PLC和人机界面做上面的系统,可以和我联系,希望能成为朋友!

网友F:
看你你真的遇到問題,基本上你的動作只有六個,X軸Y軸Z軸
旋轉軸汽缸夾汽缸OPEN,
人機選項就是六個動作選項,每一個伺服動作選項需要追隨
,位置和速度CPIH需要4個DM吧很多大師已提出變址應用
,這邊就不在論述啦.
HMI動作選項當然要有動作插入貼上刪除,這樣才方便人員操作
論壇很多人提到用數控執行,個人沒什麼意見,只能說能解決就是
好方法
誠如你一開始所言,需要一個好想法,提供你看看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你真的遇到問題,基本上你的動作只有六個,X軸Y軸Z軸
旋轉軸汽缸夾汽缸OPEN,
人機選項就是六個動作選項,每一個伺服動作選項需要追隨
,位置和速度CPIH需要4個DM吧很多大師已提出變址應用
,這邊就不在論述啦.

谢谢你真诚回答。我现在开始改用运动控制器了,因为设备已到现厂,不能再拉回了。自己控制器在公司测测,如果成功了,就把控制改一下。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如果成功了,我在论坛贴出!

网友S:
真心不难

网友T:
会则不难,难则不会!说不难的大神能否给个思路,也让人了解了解!

网友U:
我也认同把每个轴的动作做成子程序,子程序的参数,如距离,速度等需要控制的参数开放给客户设置,然后写到伺服里面,通过改变子程序的调用顺序达到改变动作顺序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真心不难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也认同把每个轴的动作做成子程序,子程序的参数,如距离,速度等需要控制的参数开放给客户设置,然后写到伺服里面,通过改变子程序的调用顺序达到改变动作顺序的目的

也有大神是这样说的。但是感觉有难度。无法入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大神是这样说的。但是感觉有难度。无法入手啊!

不是大神,但我在一楼已经说的蛮清楚,
DECO D0 M0 K4
你改变D0的值不就可以选择的不同程序,
你把要选择的程序写在 M0,M1,M2……最大可以有255个动作。当D0值为1,M1为ON,D0值为10,M10为ON,D0可以采用变址,或者重新更改D0的值就可以。

楼主还是不明白,就联系我吧。

网友V:
有时候就是这样,简单的东西并不一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但我在一楼已经说的蛮清楚,
DECO D0 M0 K4
你改变D0的值不就可以选择的不同程序,
你把要选择的程序写在 M0,M1,M2……最大可以有255个动作。当D0值为1,M1为ON,D0值为10,M10为ON,D0可以采用变址,或者重新更改D0的值就可以。

所有的程序都由客户自己编辑的啊,不知道每个程序的动作是什么。每个程序动作是由客户手动每个轴的动作,最后保存起来。这样可以吗?就是所谓的示教。
那我加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的程序都由客户自己编辑的啊,不知道每个程序的动作是什么。每个程序动作是由客户手动每个轴的动作,最后保存起来。这样可以吗?就是所谓的示教。
那我加你吧

其实就是动作,无非就是X,Y,Z,R,四个动作,
我上传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给你。
M100为启动按钮,D140为动作总数步数,D130存动作,M10到M13为对X,Y,Y,Z,R动作,你往D130开始的寄存器寄不同的数代表不同轴动作,你存入1,代表X动作……至于示教程序在手动状态下,就是记录下寄存器的数值和存入X,Y,Y,Z,R动作顺序,多次动作记录下多次寄存器。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W:
    这个用PLC完全可以很好的实现。模块化编程加示教功能。
    详细了解生产步骤,将其分解基础动作。将每个动作做一个子程序(动作可以为气缸或伺服电机,也可为组合动作,但必须为基础动作,就相当于一个动作模块)。
    程序步骤各步由客户自己选择设定(每个步骤由客户自由选择组合基础动作,程序用子程序的调用实现)。
    设定好动作步骤后,伺服定位数据由客户做示教确定(示教就是伺服由客户手动,确定好走的距离后,控制器记下当前伺服的位置,作为伺服定位数据)。
    具体根据实际需要加上各个动作的互锁,条件限制,步骤设定错误提示,配方功能等。

网友K:
    当断则断
    别以为运动控制器什么的就是救星
    玩不转什么东东都不顶用
      mao爷爷才是大救星

网友X:
    楼主,有没有想到用PLC怎么做?我也最近遇到相同问题,希望能跟楼主学习。

网友X:
    楼主,这个程序我今天用PLC做出来了并且下载到四轴机械手里面试了一下午的确可行,楼主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QQ36340128

网友Y:
    这是写一个公式的程式。要把不同产品的相同处找出来。写一个公式程式。让别人设定就好。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Z:
    我知道楼主所说的协作工厂需要的那个控制器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种可编程的控制器,相当于显示文本与PLC的结合体。我用过的是亿图的H2P-A型控制器。

    它可以现场编程、学习控制。可根据控制轴数要求选择不同型号的控制器。

    我将近十年没有接触到这种东西了,下面提供一些当年收集到的资料给你参考。
    [attachment=147855]   H2P-操作手冊.zip (363 K) 下载次数:19
  • 下载积分:+1(yerong) 亿图的东西 台达老的数控 ..

网友AA: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olutionv3-509-280.html       看下这个你就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olutionv3-509-280.html       看下这个你就会明白的

    这个看明白了。跟我这功能一样的。人家不知道怎么写的!

网友AB:
    持续关注,哪位大神出来指正下

网友K:
干脆搞个数控系统 什么广数 knd 什么的
程序他们自己编 懂G代码 M代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干脆搞个数控系统 什么广数 knd 什么的
程序他们自己编 懂G代码 M代码就行

就一个一点点大的小设备,搞套数控系统,太繁琐了吧!

网友AC:
屏做配方,PLC做变址

网友Z:
其实,你的客户的目的就是想你制作一台他们自己能够自行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进行编程或者自己根据需要修改程序以适应工艺要求,不想使用复杂的、非要专业人士来编程的装置。

所以,采用昨天我发上来资料中的亿图可编程控制器就符合要求。

这台东西,简单易用,编程时可直接现场根据工艺要求直接输入参数,再校正一下即可,基本上与数控车床的编程差不多,甚至更简单。

如果你采用PLC加触摸屏之类的,编写程序复杂不说,修改程序也不容易,他们就想一台装置适用不同工艺要求。

网友AD:
寄存器D0代表动作步骤,每次动作完+1,然后每个动作弄个寄存器表示,比如D1代表X轴,为1的时候代表是第一步动作,以此类推。
D0=D1就触发X轴,D0=D2就触发Y轴等等。
这个思路比较适合我这种笨蛋,哈哈。

网友K:
实话实说吧! 这种应用不要太多:HMI 配方功能+plc变址使用;
画面也不复杂;  plc最多三五千步搞定 ;
根本说不上什么挑战!
理顺思路, 看看例子 ,三五天在自家搞得妥妥的。
到现场什么硬件也不用换,软件升级一下, 十分钟搞定, 客户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换个控制构架重新花钱不说,硬件更换,少则半天, 多则三五天, 累得半死心里还没底, 何必呢 ?

再者,控制构架变了又是新东东了,不可能玩得很顺,出点状况客户又来抱怨,吃力了还不讨好

网友AE:
顶7楼,6楼!把读到的数据做配方存储起来。

网友AF:
这个应该时候楼主思维固定了,以固定的认为是每个轴单独运动,其实我可以理解是四个轴同时运动,只是其他三个轴的参数位置与上一个位置一样。
如果这么理解就容易了,试教模式也容易了。也就是每个动作都记录四轴的位置,执行也是四轴同时执行,只是因为只有一轴位置变化,看起来只有一轴动。
试教如果用绝对位置记录,那就用绝对位置指令(看你PLC支持什么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其实,你的客户的目的就是想你制作一台他们自己能够自行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进行编程或者自己根据需要修改程序以适应工艺要求,不想使用复杂的、非要专业人士来编程的装置。

所以,采用昨天我发上来资料中的亿图可编程控制器就符合要求。

这台东西,简单易用,编程时可直接现场根据工艺要求直接输入参数,再校正一下即可,基本上与数控车床的编程差不多,甚至更简单。

是的。我现在了解到,之前设备是有一个控制器,但跟你的也不一样,也是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控制器加一个人机界面。后来我让人家运动控制器的厂商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话实说吧! 这种应用不要太多:HMI 配方功能+plc变址使用;
画面也不复杂;  plc最多三五千步搞定 ;
根本说不上什么挑战!
理顺思路, 看看例子 ,三五天在自家搞得妥妥的。
到现场什么硬件也不用换,软件升级一下, 十分钟搞定, 客户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时间了。我自己后面会一点一点完善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个应该时候楼主思维固定了,以固定的认为是每个轴单独运动,其实我可以理解是四个轴同时运动,只是其他三个轴的参数位置与上一个位置一样。
如果这么理解就容易了,试教模式也容易了。也就是每个动作都记录四轴的位置,执行也是四轴同时执行,只是因为只有一轴位置变化,看起来只有一轴动。
试教如果用绝对位置记录,那就用绝对位置指令(看你PLC支持什么指令)

是的呢,我现在也了解这种工艺了。还是经验少啊!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程序和画面,可能基本的示教位置值和示教速度的功能能够实现。供一点都不了解的人学习。
但下面的一些功能还没有。
1,但是每一步的延时时间还没有。
2,步和步之间如果要插入或删除也没有
3,我做了三十步的步序,如果第一个程序只用了10步,下面的步数用不到,如何处理等。

希望能和感兴趣的人共同完成这个程序。
附件: 四轴机械手抓取 20160523.rar (16 K) 下载次数:36
附件: 四轴机械手人机界面.rar (29 K) 下载次数:35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感谢分享!

网友AD:
下载下来只有8.2K无法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下载下来只有8.2K无法解压
不知道啊,那你加我QQ吧,我发给你!QQ号上面有!

网友AG:
我提一下我的建议,建议你写成功能块,采用调用的方式,你不能做30步就写30段吧,
第二,尽量考虑用变址方式来写,程序步数会减少,
第三,可以参考之前人回复的思路,不用一个轴一个一个轴考虑,你不妨考虑每次都是4个轴动(对你而言就是1个轴动,三个轴固定不动)的思路。

网友AH:
做这样的程序你要有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说简单点也就是一个数据库的处理方法,算法决定你的程序是一条虫还是一尊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