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复归问题

楼主(2016-05-20):
机器复归,有台伺服原本位置应该显示为零,结果显示为-0.02,本地动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运动,为什么?求大神讲解。

网友A:
貌似回原点未完成,一个方向跟程序或者模块设置问题

网友B:
如果是伺服电机,重新回下原点即可。可能是机械间隙问题导致-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