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PLC使用DRVA控制步进电机时,为什么不能反转呢?

楼主(2016-05-20):
三菱PLC使用DRVA控制步进电机时,前面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到了要反转的时候,Y4不得电,但是电机还是正转,不能实现反转,为什么呢?

网友A:
伺服电机跟步进电机是不一样的,步进只能 有方向才行,只走相对,不能绝对。
手册上说是可以的呢

网友B:
位置输入负值试一下,看能反转不?

网友C:
里面好像也有方向信号啊

网友A:
用相对指令,输入负值试试能反转不。要还不行,就可能plc有毛病了。你说的对,绝对指令也可以的。

网友D:
伺服电机设定是否正确,需要设定为脉冲+方向

网友E:
要先执行原点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