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三菱FX-3GA带伺服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6-05-20):
我使用的是FX3GA和MR-JE伺服,请问下伺服电机找原点是不是一定要接一个原点传感器,通过回原点指令来找原点,有人说直接把D8140置0就可以,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B:
能确定一个参考位置点就 OK 了
至于怎么完成这个动作方法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