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20):
PLC要和工控机和触摸屏连接起来,有些PLC 的CPU只有一个RS232或者是485的连接口比如CJ2M,如果有它和触摸屏连接,那和工控机就要用特殊通讯模块了,比如EIP21
,但是我看在连接的时候都是中间通过一个陆由器,然后工控机的通信线连接到陆由器上。
如果这样子,不要EIP21,直接用CPU上的RS485和陆由器连接,然后在由陆由器分配,连接到工控机以及触摸屏,那就少买了一个EIP21,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游戏规则是:一主多从,不能多主一从。。。

楼主:
好像是 一主多从,
让PLC的一个485通讯口和陆由器连接,然后其它的触摸屏,工控机要的程序全从陆由器上接,因为陆由器有六个接口,这样子不行吗?

网友B:
串口服务器

楼主:
有些触摸屏上有了R232连接P LC,在用R485连接交换机接工控机,因为PLC也是连接到交换机的,那么把RS232去除行吗?

网友A:
触摸屏是主站,工控机也是主站,你觉呢?
就比如:你的两个上司同时间一个叫你往东,另一个叫你往西,你听谁的?
你的两个主站同时与一个从站通讯,它听谁的?

网友C:
触摸屏选个有以太网接口的跟CJ2M系列通讯,CJ2M串口用RS232与工控机通讯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干嘛要RS232和触摸屏通讯了?
我有以网接到交换机上了,交换机是和PLC以及工控机连接在一起的,直接触摸屏以太网和以交换机通讯,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