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RS485通讯时不加阻抗电阻效果会怎样?

楼主(2016-05-20):
如题目, [attachment=147754]

网友A:
当信号速率较高时,传输线效应就比较显著,有反射,反射信号足以淹没有用信号,你用示波器观察就可以看出来线路上有毛刺。加电阻后,反射信号会被极大的抑制。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