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装软件问题

楼主(2016-05-20):
电脑是win7 64位装P8时严格按照安装说明结果安装完控制面板找不到Sentinel HASP runtime 只找到了Sentinel runtime 安装Multikey驱动时告诉我Devcon不是内部外部命令,这怎么解决呀!!求给位大神帮助!!!!!!!!!!!急!!!!!!

网友A:
安装Multikey驱动时,可以手动加载Multikey.sys驱动文件。
手动加载驱动方法:
设备管理器-操作-添加过时硬件-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所有设备-从磁盘安装-浏览文件指定到Multikey.sys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