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子站有两个点不刷新???

楼主(2016-05-20):
子站cclink程序写的是FROM K0 K0 K4Y000 K2 但是在使用当中Y36. Y37 刷新不了是怎么回事???使用的是3U64cclink!!!

网友A:
好像是有两个 点刷新不了
为什么刷新不了呢??是软件的事还是设置的事呢?

楼主:
大神们 求解答啊 !!!!本人新手,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B:
PLC把CC-LINK模块作为智能设备站进行刷新参数(数据交换)时,默认刷新参数最后两位不能使用,假如你刷新32点,那么第31、32点就不能够使用,Q系列也是如此。
问下那本手册有介绍这部分内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