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柜外部接线图中这些标注都代表什么含义?请指教。

楼主(2016-05-21):
1、BVR6×35+1×16/PC φ100/FC 至主电机
2、KVV5×1·5+KVV2×1·5/SC φ25/FC 至主电机
3、YHC4×4/G25/D2 至1号空压机
4YHC4×4/G25/D3 至2号空压机
5、YHC3×1·5/G20/K5 至压力开关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BVR线种类 6 芯数×35 截面积+1 芯数×16 截面积

网友B:
这些和PLC没有关系,

楼主:
随没有和PLC直接关系。但也是PLC控制的一部分。

网友C:
BVR6×35+1×16/PC φ100/FC
型号BVR电缆,6根乘35平方 /穿硬塑料管敷设 ,管径100mm /预埋在地面内
KVV5×1·5+KVV2×1·5/SC φ25/FC
/穿焊接钢管敷设 ,管径25mm/预埋在地面内

楼主:
谢谢回复。后面的D2、D3、K5不知有没有能回答上来的朋友?

网友D:
线的种类 规格 平方等!

网友E:
现场施工安装标识 线缆规格--设备编号--位置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安装电工必备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