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急!

楼主(2016-05-21):
请教各位师傅: 是这样的,欧姆龙温控器型号是E5ZN-2QNH03TC-FLK 通信威纶触摸屏TK6070iH,问题是怎么样读取温控器的,模块号,模块通道,读写数据号。 例如我有5个模块,每个模块有2个通道,读模块里测出温度,写入模块设定温度,用触摸屏写,怎么样写,谢谢!

网友A:
你的五个模块是独立站还是整合一个站的?

楼主:
是整合在一个站的,拼装在一起,5个温控模块,每个模块有2个加热通道,例如我要读第3个模块1号加热通道度取里面的温度,在触摸屏里怎么样写 ,威纶触摸屏里我选择了。欧姆龙温控器E5ZN,选择读取温度,选择code00-00 后面填数字待表什么意思,后面不能填1以上的数字,要不编译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