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定位模块QD70P8的问题。。。

楼主(2016-05-21):
按照手册示例程序编写JOG+/JOG-程序伺服电机正常运行,在回原点过程中利用JOG的控制模式,当感应到原点时伺服停止,再改变方向运行时,伺服不动作,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三个感应器:左极限-----原点----右极限
伺服回原点方式:
先JOG-运行
(1)若先遇到原点(即伺服起始位置在原点左侧),则伺服JOG+运行几秒,再JOG-运行,当再次感应到原点时按照固有模式回原点;
(2)若先遇到右极限(即伺服起始位置在原点右侧),则伺服JOG+运行,当感应到原点时按照(1)的模式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