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人机界面是海泰克的
PLC是三菱FX-3U
想一边监控PLC,一边操作人机界面,可PLC只有一个编程口。
所以想直接在电脑上模拟人机界面,或者电脑可以直接通过人机界面来监控PLC也行。
有知道的大师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有知道的大师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有知道的大师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plc连接好电脑后,点击在线模拟,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B:
用威纶的话将系统参数的通讯口改成和编程软件一样。关闭编程软件的在线监控,触摸屏软件选在线模拟就可以当触摸屏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连接好电脑后,点击在线模拟,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好啦,可以在线模拟了
之前没有设置COM口
谢谢啦
但是一个新问题出来了,模拟了人机 就监控不了PLC...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啦,可以在线模拟了
之前没有设置COM口
谢谢啦
但是一个新问题出来了,模拟了人机 就监控不了PLC...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有办法,找2个通讯口PLC或者增加一个通讯模块。

网友C:
威伦可以用穿透通讯监控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伦可以用穿透通讯监控PLC

现在用的是海泰克啊,海泰克有没有穿透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