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不是很了解,现在程序通讯不了

楼主(2016-05-21):
首先小弟对通讯这一块比较陌生。但是公司要求读取传感器里面的数据,但是程序怎么试都米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大神看看,台达ES2系列PLC

楼主:
这是传感器说明书

楼主:
这个是程序和传感器的说明书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吧。真的不是很了解通讯这一块。这些都是照着台达的101案例写的程序

楼主:
有大神帮帮忙吗?

网友A:
传感器和PLC通信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能够通讯了。再用PLC 写程序;
参考说明书,发送到传感器的字符为16进制:02 43 B0 01 03 F2 ;

网友C:
首先确认PLC以及传感器侧的通信格式是否一致,在设置好传感器通信格式之后,可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试能不能正常通信,至于要发送什么样的数据,看看传感器的通信说明,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D:
通讯协议不一样所以不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