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plc怎么输出脉冲

楼主(2016-05-21):
我想用欧姆龙CP1H的PLC来完成控制步进电机,现在不知道梯形图怎么编,以前学过FX2N,感觉两者完全不一样啊,不知道用什么指令也不知道怎么输出脉冲,求教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请教下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调速、定位、回原位的梯形图

网友A:
参考CP1H编程手册+CP1H操作手册,使用PLS2指令即可。

网友B:
可以查编程手册都有

网友C:
CP1H操作手册,CP1H编程手册,OMRON官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