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5-21):
要求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加减速,定位,回原位。有没有大神有相关资料啊,求分享下!

网友A:
現在的人好像都不看操作手冊,手冊寫的很清楚啊

楼主:
不是不看,是新手,看手册不是很清楚指令该怎么用,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网友A:
要求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加减速,定位指令PLS2指令不需給方向PLC會自己判斷
回原位請於設置選擇使用,設置完成就可執行回原點指令ORG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PLS2指令需要给D100~D110赋值,该用什么指令,不会一个个的去用mov指令吧!我看到一个类似的指令XFER,但是好像不能赋值

网友B:
鄙人就是用mov一个一个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