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就是请问下,在伺服的转矩模式下,速度不是不可以控制吗,如果需要在外界负载下走一定的距离L,那么我怎么告诉PLC我在转矩模式下走的距离到了并且执行接下来的程序,这个在负载下走一定距离的时候这个距离还是由脉冲控制的吗,还是别的控制呢?如果是脉冲控制的话,我怎么样才能从伺服中获取到这个脉冲信号让PLC的端口进行捕获计数呢? 目前用的PLC是三菱fx1n的,da是fx1n-1da-bd,伺服是森创的st0150c的,这里先谢谢大家帮忙一下了~~

网友A:
在位置下才能计算

网友B:
转矩模式  位置不能控制,速度也不能控制?
速度不能控制的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可不可以考虑混合控制?
我目前就是用的混合控制,是位置+转矩的,但是在转矩模式下的位置我确定不了

网友D:
转矩模式下没法控制距离!要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才行!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E:
混合控制

网友F:
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伺服走的距离和速度取决于外部的负载转矩,伺服给出的转矩大于负载转矩,伺服电机正转;伺服给出的转矩小于负载转矩,伺服电机反转;等于,停止不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伺服电机如果转动,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转矩控制一定要做速度限制(速度大于一定值,降低或加大转矩输出,以求得与外部负载平衡)。
如果要知道外部伺服电机走的距离,可以用PLC高速计数器接受伺服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脉冲信号(一般驱动器都有这个脉冲信号,还要根据最大转速计算下脉冲频率,考虑是PLC本体上高速计数是否能接受)
谢谢你的解答,我还想请问下就是那PLC抓取伺服的Z脉冲是怎么计算的呢?因为Z脉冲不是转一圈加一吗,那我怎么确定我的Z脉冲是原点脉冲,如果没有近点狗的情况下?

网友G:
伺服一般都有转矩和位置控制模式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H:
通讯控制伺服 这些都不是问题:
位置可以从伺服驱动器读回来
扭力可以从伺服驱动器读回来
速度可以从伺服驱动器读回来
...
一般伺服驱动器分频输出信号是差动输出 FX1N plc无法接收
可以用单片机中转吗?
huiyang

网友I:
伺服上有编程器反馈的。取出来接到PLC高速计数口,可以算出位置。但是[你这个PLC不能直接接收这个信号,中间要加转换器几十元很便宜的,另外FX1N高速口查下有多少K?能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