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们。松下A5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及马达,功率为400W,用的是位置模式控制,通电JOG试运行(在驱动器上)正常,当用PLC控制时无报警现象但马达也不转,在驱动器的LED显示器上找马达不转的原因代码是:cp  7  到说明书上查到意思为:【指令脉冲波输入的频率较低】我也按照解决对策更改了相应的参数pr0.05 pr0.06 pr0.07 可是还是不行。 后来就觉的是外部配线有问题可是经检查都是ok的。可是马达就是不转,驱动器也无报警现象。还是显示cp  7 可把我给搞糊涂了,然后我就把 参数在对一遍结果还是一样、、、请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A:
先看看PLC脉冲端口当前位置有木有改变,先确认程序没问题。
   没问题可以试试初始化驱动器   pr0.05 pr0.06 pr0.07 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A:
sorry  pr0.07要看程序的设定

楼主:
谢谢1楼2楼的解答,现在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