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控触摸屏画面下载不了

楼主(2016-05-21):
sankoon触摸屏sa-7a。我想将触摸屏的画面下载下来,提示“编译”,“下载”。结果画面全部没有了。求解我在哪一步做错了?或者有使用说明书。
405293184@qq.com
。感谢大神来解救

网友A:
应该选择上传。
学习资料可以去下面网址找找。
http://www.samkoon.com.cn/a/fuwu/
下载积分:+1(15864237854)

楼主:
我就是找不到,所以我想问一下大神们,怎么回事,下载也是电脑传到触摸屏,上传也是电脑传到触摸屏,我疯了

网友B:
你要分清下载和上传,上传才是把触摸屏的内容拷贝到电脑上面。

楼主:
上传也是要一个基本文件才行的吧?这个我倒没试过。我忙了2天,才把原有的触摸屏重新编写好。没空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