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图,三菱PLC脉冲指令PLSY与DRVA间隔一时间为什么不能驱动了

楼主(2016-05-22):
在程序中先驱动PLSY,间隔4S后应该DRVA驱动,但是实际中没有动作,求解,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试试把 M8029 也RST一下
检查一下 有没有Y2同时输出
另外不建议 plsy 与 drva 混用

网友B:
不建议 plsy 与 drva 混用

网友C:
rst d8140 改成 DMOV K0 D8360

网友D:
个人觉得m8029用的时候有点错误,在plsy完成的时候m8029置位m0但是相同时间也复位了m0

网友D: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D:
还有你用的是什么系类的plc

网友E:
Y2好像不支持PLSY指令

网友F(2016-08-04):
两个最好不同时用

网友G(2016-10-14):
上机测试可以的,仿真不会出现动作,我之前试过

网友H:
我也这样两个指令混用过,老是出问题,之后把PLSY也换成DRVA指令,就没问题了。